楼主(2009-07-23):
请问各位,变频调速和电磁调速的区别在哪里呢,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呢 ?谢谢

网友A:
变频调速相对你说的电磁调速来说效率要高,电磁调速(发电机电动机调速,滑差调速)控制精度不高。有被变频调速取代之势。

网友B:
觉得慢慢地电磁调速会淘汰了

网友C:
凡是使用电磁调速的场合,用变频器大都可以代替,且效率高,精度好。

网友D:
但从成本方面考虑,很多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使用电磁调速.

网友E:
原理不一样,方便程度也不一样的
电磁调速要在电机轴上加电磁调速器的,要专用电机,现在用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