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

楼主(2009-07-23):
为什么两个电流表串接在一起,显示的电流要比单独用一个小很多啊。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来挑战自己。

网友A:
你的表是属于直接串入负载的那种吗?还是接在互感器上的
如果直接串入负载的那种,你能确保此时的实际电流与一个表时是一样的话,那就是你表有问题了

楼主:
是接在互感器上的,一个在控制室,一个在现场,估计有250M左右。考虑是否是线损,还是其他情况。接一个都是好的,串起来就小很多了。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来挑战自己。

网友B:
应该是线路长了

网友C:
你一定是接成并联了。

网友D:
是不是回路的输出负荷大于电流互感器的额定负荷了吧,你在电流互感器二次出线处串二个表试试.

网友E:
你说的情况我碰到过,250米距离太远,线损过大,造成此现象。要把导线加大会发现电流会增大,2电流表要串接,计算好距离和线损先择合适导线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F:
是一个互感器,两个电流表串接吗?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与线损无关的啊
不是很明白,希望有高手给说一下

网友G:
与线损是绝对没关系的,

网友D:
不是线损,是指回路组抗过大,超过了流变的输出容量,一般流变的输出容量都很小,才几个VA.理论上流变输出端电压接近0V,但回路组抗过大输出端就有电压了,这样只能通过减小电流来满足流变的输出容量限制.

网友H(2009-09-08):
流变尽量选用二次侧1A的

网友I:
到底小多少啊,一个表是多少,2个表又是多少呢

网友J:
电流表本身是有内阻的,在电流流过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压降,你把2个电流表串接到一起就相当于增加了它的内阻增加了它的压降,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出现测出的电流比一个的要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