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客户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起停信号,PLC为晶体管输出,用此晶体管输出给定变频器的开关量信号,有的变频器能行,有的却不行,这是为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可能是NPN型的和PNP型的搞反了,变频器有调整控制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驱动电平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NPN型的和PNP型的搞反了,变频器有调整控制的
同意此观点

网友D:
楼上各位说得很对。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做为四端网络,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连接,需要阻抗匹配。才能使网络通讯正常。所以PLC和装置的输入连接,不仅要知道PLC输出接口的形式,装置的输入接口形式也要知道,而且要连接匹配才行呢。

网友E:
加个DC24V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F:
如果变频器的输入也是晶体管的,就要看NPN与PNP的匹配了
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采用中间继电器做为输入控制是大多数的通常的做法。不过增加了中间环节。而直接驱动会简化系统。这就给设计工作带来一种挑战。看似简单的东西,未必简单。关键就是输入电路的阻抗匹配。做好了就没问题。做不好就问题多多。

网友G:
加继电器固然是一个方法,但是在PLC无法足额供电时需要额外加24V电源或者220V供电,无疑增加了故障的可能性
一般变频器都有针对PLC晶体管输出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