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各位大侠,有哪一种定时器支持3段以上定时的呢?
就是说一个定时器可以设定三段以上的时间

网友A:
网上搜一下,有不少厂家生产的,

网友B:
也就是计数器吧,应该不少吧!我前天就用过一个

网友C:
应该有吧,网上搜搜看

网友D:
欧姆龙的有,什么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E:
呵呵;碰到的智能型的最多可以设8段时间;

网友F:
kg316t微电脑定时器40元一只,有10组时间好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kg316t微电脑定时器40元一只,有10组时间好定。
这种应该是经济实惠的了.

网友C:
这么便宜,才40元一只

网友H:
智能定时器,多的是,二十几路的都有,还可以设置不同的时间段

网友I:
钟控就能实现你说的还不贵大概50元左右
我们这用的很普遍(用它控制接触器从而控制电机或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