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扩展模块

楼主(2009-07-23):
第一次接触台达PLC,扩展模块DVP16HM11N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如何使用?希望高手帮帮个菜鸟,能发一些相关资料就太感谢了。

网友A:
输入扩展模块。
直接连接在PLC右边就可以。当输入点用。

网友B:
呵呵;这是个普通的16点输入模块;不需要什么资料;
接到PLC上扩展输入点数的;只要地址找对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赐教的朋友,大概的了解了。但我还想问得再细一点,这个模块与外界传感器、限位开关是怎么联接的?

网友B:
呵呵;这个只能接数字量的信号,如果你要连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需要AD模块;
限位开关本身就一个开关量,如果是三极管,注意是PNP还是NPN就行了;

网友A:
这只是一个输入模块,限位开关,近接之类的直接接一根信号线到对应的X点就行
传感器之类的不能连接,需要加模拟量功能模块,DVP04AD。

网友C:
输入模块,不需要什么设置的
相关的模块功能,都可以上台达主页上查找资料的

网友D(2015-01-15):
回复 网友B:
台達的PLC輸入輸出擴展摸塊怎麼與主機連接,直接對接排線就行了嗎,寫程式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用了,還是需要在編程軟件裡面設置什麼或者安裝協議什麼的,其它PLC也是一樣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数字量扩展只要对应的地址找对就可以了,当然除了扩展电缆外,有些模块要DC24V电源;
至于其它品牌,只能以具体的型号来分别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