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当三菱gt11系列的触摸屏连接两个fx2nplc时,请问触摸屏中的位开关我用m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的吗?触摸屏怎么判断位开关m是属于哪个plc的?

网友A:
先说下你是怎么和两个FX连接的

GT11是不能直接连两个的

网友B:
呵呵;不是GT11连二台,只能GT11连一台,另一台PLC再连到这台PLC上;2台PLC进行通讯;

网友A:
其实也只能用两个PLC通讯,触摸屏连接其中一个,实际是控制一个PLC

楼主:
哦 这样的啊   哈哈

网友C:
三菱触摸屏不支持1屏对多个PLC?

就连自己的PLC也不支持?

网友B:
呵呵;不支持一台屏直接连多台PLC;
但多台通讯后连上屏是可以的;

网友A:
三菱的屏只有GT15支持一对多连接,而且要增加配件,成本很高,所以很少有人这样用

网友D:
通讯方法有很多种,但一屏连多机,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
那楼主,我来建议你用Proface吧。。。

1个连16个都没问题。

网友B:
呵呵;三菱的F900及GT11的都是一机连多屏很方便;
但一屏多机就只能用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