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星形启动三角工作的电机在热继电器失效,电源断路器有效(无其它保护)的情况下,如出现下列两种断相,电机损坏的症状一样吗?
   1、电源断一相;
   2、电机线圈断一相
   今天遇到一台15KW空压机电机,因控制柜与机器隔着一道墙。启动时,操作人员没确认启动就离开了,断路器跳。检查发现电机其中一个接线端烧断;电机线圈一相严重损坏,漆线出现熔珠,还有另一相绝缘也已烧坏;热继电器其中一相熔断。
   根据以上,各位师傅能不能说说,是先断接线端,还是先断热继电器?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具体的如何分析?
    星三角工作的电机,由于接线上的特点,在电机绕组断相与电源断相,电机损坏的症状上应有可分析的地方,各位师傅有什么见解?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缺相,即使是热继坏了,空开也会跳的,不至于烧了电机呀。
可能是电机的接线端接的不紧,或是电机先出现的短路。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缺相热继是可以保护

网友C:
可以确定为:热继损坏,造成电源缺相,从而导致电机烧毁,最后空开才断开。
原因:要是先缺相,热继肯定会动作。
反过来,要是热继坏了此功能失效,致使电机烧坏。(当然要是你的热继没投缺相保护,就2种可能性都有了)。后面为何断路器会跳呢,显然是故障电流达到了断路器的速断(或过流保护)电流,然后跳开的。故热继已坏没法判断故障电流,不燃应该是热继先跳。
正常情况热继的设定的保护定值比断路器设定的保护定值要小。所以热继坏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空开,热继选型不对,在保护的配合上出现问题,就不能保证了,当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人总有糊涂的时候,自己可以查看一下)。保护嘛只有出现故障的时候才知道好坏。跟买保险差不多。

网友D:
严重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先缺相(热继或电机接线端接线不良,发热,断开),后烧电机

网友F:
1    3相绕组全部发黑为电机电源缺相
2   1相发黑电机短路
3   星角启动缺相那摸切角时空开跳启动时间短电机不会过热烧毁

网友F:
你这是惦记绕组绝缘有缺陷大电流造成相间或同相匝间短路

网友G:
如果是活塞式空压机,,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分析,由于活塞式是空压机中负载最重的,在启动时造成缺相,首先是电机烧线,然后是热继保护,最后空开跳闸,,,本人之前曾遇到
过几次类似故障,也就在两分钟内烧电机,因为缺相,加上皮带较紧,电机基本不转,最后选用电机综和保护器,才彻底解决问题,建议试试

楼主:
星三角工作的电机,由于接线上的特点,在电机端子箱内断相与电源断相,电机损坏的症状上应有可分析的地方,各位师傅有什么见解?

网友H:
这个应该是个很难的问题,比较同意4楼的说法
也建议用电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