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ADDP K1 D8018 D210]
[ADDP K1 D8017 D211]
[MOVP D8016 D212]这些程序怎么理解呀。

网友A:
如果是不带P,这些指令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ADD加法吧,就知道一点点.P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指令是什么PLC上的,看一下手册不就行了?我猜是P是脉冲,来个脉冲才加一次。猜错了不说说我呀。呵呵

网友A:
不带P的指令,在编程手册上都能找到,ADD加法指令,MOV传送指令,这些都是很常用的指令。
P是脉冲型的,只是在前面条件成立时的一个扫描周期执行,以后就不执行了

网友C:
就是加法与传送指令;
对于D801*对应的是PLC内的时钟;

楼主:
那K1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这里的K1代表十进制数1,K代表十进制

网友D:
不就是16位加法和传送指令嘛
P代表指令脉冲化,就是说程序在多次循环时,只在条件刚满足时,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