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各位大哥好:
我用的编程电缆是ppi原装电缆下载程序到224的PLC,为什么有的PLC能够通讯下载,有的PLC下载不了。帮我分析一下那几个方面会出问题了。先感谢了

网友A:
呵呵;如果是相同的型号PLC,那只能说明有的PORT口被烧毁了;
如果有的是CN型的,与软件有关;

网友B:
如果是不同型号的PLC,可能硬件版本不同,支持的波特率不一样,要在硬件上改一下,老的是9600,新的是19200.

网友C:
使版本高一点的软件

网友D:
如果你的编程电缆是国产的
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有可能一些PLC灌不进去哦

网友E:
中文,英文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程序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