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读取站号1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MODRD   K1 H2103  K1,

读取站号2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MODRD   K2 H2103  K1,

程序里能不能有两个MODRD指令?如果可以第一个MODRD的数据自动存在D1050,第二个MODRD的数据是存在哪里呢?

网友A:
呵呵;你用的什么变频器、什么PLC总要说清吧;
不同的站号读出的数据传到不同的寄存器内;

网友B(2021-05-06):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用的什么变频器、什么PLC总要说清吧;
不同的站号读出的数据传到不同的寄存器内;

台达PLC在RTU模式下使用MODRD指令时,读取的数据存放在D1070~D1085 ,如果读四台变频器,那么都放在D1070~D1085 ,那不是有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