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9-07-24):
我的电脑系统是XP.SP3的,我在安装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时点击安时没有反应,我以前装个其它系统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B:
把你电脑拿到楼上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C:
以前是什么时候,也有可能是时间长了,盘有问题了,换个以前可以的电脑试下

网友D:
重新下载个新版本试试

网友E:
先要配置系统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