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ab5000部份程序是如何设置密码的?

网友A:
我不告诉你!

网友B:
我用的是中文版的,你试试,用工具——安全——源配置保护

楼主:
我的工具-安全-(这部分是灰色的不能点0

楼主:
不能进入

网友C:
如果是灰色的,就需要在RS5000的安装光盘里找Source Protection Tool,运行后启动即可。

网友D:
RSLOGIX5000安装文件里ENU\Tools\Source Protection Tool\RS5KSrcPtc.exe

网友B:
或者你用这个试一下,具体见图

网友E(2009-08-26):
需要装一个小的插件吗

网友F:
源安装盘里面有的。。只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上

网友G(2012-12-02):
楼主知道怎么设定密码了吗?不让上传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