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程序下载故障

楼主(2009-07-24):
请问一下,我上面的程序有没有编译错误,如何修正,
现在在下载时,提示编译错误,无法复制程序块.

网友A:
看试了一下,这两个没发现什么问题,你还是看一下诊断上面说什么。

楼主:
请问一下,我上面的程序中,FC200块有没有编译错误,如何修正,
现在在下载时,提示编译错误,FC200块无法复制,

网友B:
这个程序我下载运行过没出现问题!

楼主:
weicm,您好,这个程序在下载到314CPU时,提示FC200块无法复制啊,

网友B:
FC200
程序没问题。

网友C(2009-08-28):
程序没问题只是注意,输入如果不在-999~999之间就不能正确转换。

网友D(2009-09-29):
强力赞同楼上的说法,西门子有时就是没有报警下载后,使用不合适的功能块,也会出现CPU停机的,就是如楼上说的-999~999的计算值超了范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