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目前我手上有一款松下伺服电机:其驱动器型号为:MQMA041A1A      其马达型号为:MQMA041A1E  由于本人对伺服电机不是很了解,请各位大虾们给点见议,
1.这款电机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其参数怎么调节?
2.这款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参数又将怎么设置?

如有这方面资料的师傅们,可以给我发个邮件,谢谢你们!!

              E-MAIL:gufayuan080101@yahoo.cn
v1、紫阳笔记——希望就在前方,努力成就经典。

网友A:
看手册啊,手册上从接线到调试都有的.你可以到供应商那里去要一本.电子文档在现场调试时不太方便哦.

网友B:
人家不知道才来问,你让人家去看书,虽然也是一种办法,但你说一下重点也好啊,
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啊,小弟我也想学习一下

楼主:
因为我们只是有电机跟伺服驱动器在这里,说明书是日文的,昨天我们调试了,没有提示错误,但是电机就是不转动,我们用的是内部速度控制模式,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用内部速度控制模式一般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v1、紫阳笔记——希望就在前方,努力成就经典。

楼主:
如果哪位有中文的或者英文的说明书,麻烦发到我的邮箱里面,谢谢了!
v1、紫阳笔记——希望就在前方,努力成就经典。

网友C:
具体的操作不般别人很少写在这里,但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的,就如在学校里做实验一样,你自己按书的操作一次,就很容量理解了,6021368

网友D:
你这是A系列电机,但是他的参数和A4系列的一样,
当为位置模式时看2号参数 设为0   在看41  42  43  44
当为速度模式时2号为1      看50 51   有疑问找我   15829763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