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电路板上的线条是怎么看的    他那些元气件又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呵呵,都是 通过PCB上面的铜箔相互连接起来的啊!

网友B:
先从简单的电路开始,看懂原理图后,再去看电路板.

网友C:
是电路板上的铜箔连起来的,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电路板通过铜箔形成通路,把有关元件、按原理图的要求连接起来。
   初看电路板,最好要有原理图对照;如果没有原理图,就从简单的看起,根据电路板画出原理图。
   有一个前提是,需要了解元件的功能、包括引脚等;不知道的话,可根据元件型号,通过手册查找、或从网上查找。
   无型号的,可根据周围电路进行推断,或用仪器测试。
   注意,在进行观测时,应不破坏电路板、不损坏元器件,这有一些要求,具体我难以说上来,因为我经验不足。

网友E:
看懂原理图后,再去看电路板,先从简单的电路看起。

网友F:
复杂的板子光看板子看不懂

网友G:
我最怵头的就是板子

网友H:
这是布线,要看板上面的覆铜的

网友I:
我最会啦,我还会画

网友J:
看电路原理图---了解元器件----看电路板----测绘电路
复杂板子是要有电路图的,不然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