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问题1:用for next 循环处理2的N次方的运算,具体要求如下:每按一次X0  D0内的数据加1 ,D0 作为循环次数 ,也就是D0的内容决定着2的N次方,把 2的N次方 存入D10中  每按一次X0  D10中的数据是否变话?
问题2; 计数器问题, C0  D0 当D0=5时,计数器计数到5.C0为ON 当改变D0的数据 ,比如是10 ,计数器是否立即为OFF 从5计数到10 时C0为ON。
 注;第2个问题我在PLC中做了  结果是当改变D0的值  C0保持为ON 不计数
本人刚学PLC   求助于各位 忘能够不吝啬你们的知识  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个你程序写到PLC内不就试出来了;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要复位后才会按照10来计数的,就是一般的计数器也是这样,改了设定值后要复位才有效

楼主:
谢谢   问题1  试验的结果 是不能
我想通过FOR NEXT  修改循环次数来达到2的N次方   FOR  NEXT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完毕 我在某个扫描周期内修改循环次数   请问 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效果   用FOR NEXT  不用其他方法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我用仿真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你    你写的程序 我模拟出来了  是正确的   谢谢各位

网友C:
你想让D10变或不变都可以的啊

楼主:
请问4楼 DMUL 上面的一段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先要进行32比较  然后在把K1送到D10里面  而且这样做的意思就是不断的拿D10  D11的内容乘以2  在返还给D10 D11  我想请教下 能否用FOR NEXT 做  控制FOR NEXT的循环次数 来决定2的N次方   比如 FOR  D10  我控制D10的内容 来达到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2的N次方的操作    我对FOR NEXT的用法不是很透彻 所以我才上来请教各位   在此谢谢大家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