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4):
我公司有一个电路板的电源部分烧坏了,电源的类型是24V转5V/5V/12V

震荡部分属于RC震荡,由于烧毁太严重,我就在别的废旧电路板上找了个一样的电源,并且找了块万能实验板,做了一个新电源,但是装上之后,发现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用示波器观察5V电源后发现是电源滤波不良导致,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这个纹波呢?

我已经试着把滤波电容提高了几倍,效果有改善,最初是不能工作,现在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加一个7805看看

网友B:
在电源线路上加个消磁环

网友C:
电容滤波

网友D:
5V电源容量不足。有些单片机对供电电压很敏感。电源中有瞬间低于4.75V就复位。仅加强滤波不一定完全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