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塔吊的问题?

楼主(2009-07-24):
经常看到塔吊,但不知道塔吊是怎么控制的,由其是在物品不相同的情况下,还可以调节距离。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用到PLC,还是怎样啊!

网友A:
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没用PLC,不过有些有用的PLC控制。看成本。塔吊有起升、回转、变幅三大机构,一般都采用异步电机变级调速或者串电阻调速。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它的控制原理图,那位仁兄给传个上了啊

楼主:
只有这些吗?
那些配重块不用调节吗?比如你每一次起吊的东西不一样重,是否需要调节配重块,还要在你调节你起吊物品的远近时,不否也要调节配重块呢?

网友C:
应该不需要PLC的,是配重的

网友A:
不需要。 配重是安装在平衡臂上面的,固定了不动的。踏帽前面是起重臂,上面有起重小车,是变幅用的。不同的幅度,有规定的最大起重量。这样的话,使前后的力矩平衡。还有,塔机的中心不是固定不变的,他在一个范围内变化。当起重量过大,使力矩不平衡时,重心就偏移出那个范围,这时,塔机就要倒了。不过,设计上有力矩限制器,过力矩的时候,是有安全保护动作的。

网友D:
谁有图上来一个啊

网友E:
那不吊东西时,后面配重的地方,力矩不是很大,重心在后面塔吊不是会倒掉?

网友F:
呵呵 不会倒的 其实塔机在空载状态下力矩是不平衡的 但是倾覆力矩在设计范围内 只是在起吊东西时(在额定负载)下才达到平衡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它的控制原理图,那位仁兄给传个上了啊,先谢了.或发至我邮箱DBSLJCZGW_600533@YAHOO.CN

网友H:
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