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

楼主(2009-07-24):
大家好:
  小子在这想问下什么情况会导致我的隔离变压器发热并且有声响,我这是40KVA的单相400V的1:1类型隔离变压器,下面接电力控制器供给加热用,这两天发热还有振动声响,请各位给点意见啊 \!

网友A:
是不是加负载了

网友B:
可以把线解开重新接试试

网友C:
导致震动和发热的原因基本有以下几点:

1:变压器线圈松脱
2:变压器过负荷
3:变压器的底座螺钉松脱。
4:是不是频率方面的问题,如频率过低。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E:
温度太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