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哪种好

楼主(2009-07-25):
各位师傅, 我想请问PLC学三菱的好还是西门子的.     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学起来快点,与传统电路相似。

网友B:
呵呵;从SIEMENS的S7-200学习也可以;
这个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的说法;

网友C:
早晚你都能用上,先学哪个不重要。呵呵

网友D:
多学点有好处

网友E:
如果仅仅是学习,根据掌握的资料等情况,先选择一种就行了;之后,可再熟悉另外一种。
如果是实用,或有目的性,则根据使用的PLC类型定。

网友F:
应该都一样的,只要入门了一样,其他的都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G:
最好有项目这样学得快一些

网友H:
觉得三菱的好入手一点

网友I:
三菱和西门子用的都比较广,根据机会和条件学会任一种都可以。

网友J:
这两个软件有点不同,无论熟了哪一个,再用另一个,都会感觉不太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