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电源模块为Q61P-A1,
CPU为Q02HCPU,
此CPU上面有指示灯MODE,RUN,ERR,USER,BAT,BOOT
想请教什么情况下这些指示灯会亮
RUN---------运行
ERR----------错误
BAT好象是内部电池没电会闪,我不能确定
其余的就不是很清楚
查资料暂时也没查到
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楼主:
恩,谢谢
我确实是没查到
又比较急,
所以一边在网上发帖子求助
一边在翻资料
因为 我有个PLC出现ERR的问题,可能与掉电有关

网友B:
PLC出现ERR,如果能和电脑连接上,可以用软件诊断下,读出错误代码,找出原因

楼主:
我查出的代码是2400,但是我判断不出具体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在读取程序的时候
出现一个提示:软元件点数与实际PLC软元件点数不一致,是否重新读取软元件点数,锁存范围,局部变量范围,
我点确定之后,就读出一个空程序。
本来想编个程序看能不能下载进去
试试CPU好不好用
因为周末,不能到现场
只能在家乱猜测了

网友B:
这CPU种有没有放置存储卡?

楼主:
没有
全部构成为一个基板,电源模块Q61-A1,2个模块输入QX42,2个输出模块QY41P,QY42P,模拟量转换模块Q62DA
通讯模块QJ71C24-R2
有内置ROM

楼主:
我查找出错误代码为2400
双击该错误信息后
出现以下文字:
通用错误信息
驱动 程序内存
文件名 MAIN.QFG
特定出错信息
参数号 7000
错误代码2400修改方法:使用外围设备读取错误的个别信息,检查对应于数字值的参数驱动名称和文件名称正确,
所以我想搞清楚“参数号”是什么东西
请各位指教

网友C:
ERROR有时是程序运算错误,比如说是除数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