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公司领导考试,考试题目是:
EV2000-4T55G变频器,
在通电时,绿灯亮;
启动时,红灯亮;
故障时,黄灯亮。

请教,这个故障,且仅仅是故障,非正常停机,黄灯亮,如何解决?

我还是个变频器ABC生……

网友A:
楼主你所说的灯是另外加的?
如果是这样你给变频器前面加个接触器,接触器吸合,辅助点接通绿灯。
启动时用中继带启动点,同时带红灯
故障时用变频的故障点带黄灯。
不知是这样是不是你要。

网友B:
这不是在考你电路控制吗?

网友C:
这样解决:
第一步,看变频器显示的故障代码,然后去查手册,确认故障详细的信息;
第二步,根据已知的信息,检查故障点,确认并排除;
第三步,故障排除以后,给变频器复位,并重新启动系统,投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解决:
第一步,看变频器显示的故障代码,然后去查手册,确认故障详细的信息;
第二步,根据已知的信息,检查故障点,确认并排除;
第三步,故障排除以后,给变频器复位,并重新启动系统,投入运行。

师傅,是领导在考我的电路……

网友D:
呵呵;还有这样考的;
查看面板显示的故障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是领导在考我的电路……
靠,找乐。这个电路是让你设计呀。超简单的。
你先设计一个故障保护回路,所有的你认为可能的故障都放在这个电路里,然后对他们“或”操作。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故障,就可以激活这个回路的保护。不就结了吗。有什么难的?

网友B:
楼主应该明白了吧!
作程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
备妥信号用"与"故障信号"或"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周末快乐~``

网友E:
mdda103a1a报警E14是什么故障?

网友F:
你说的是松下驱动器吧!
引用 网友E:
mdda103a1a报警E14是什么故障?

网友G:
没看明白,重新给电就行了吧

网友H:
EV2000:是艾默生的吗?它内置有两个继电器可作故障指示用(通过参数设置可实现多种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