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请教各位前辈:我是这方面的新手,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即一个输出点能否由两个输入点控制?举例就是:Q0.0能否由I0.0和I0.7分别控制,开始是I0.0控制,中间由I0.7控制?附程序。就是实际接入电路时,Q0.0不动作,不知为什么,第一句后,即I0.1后程序都是可正常执行的。

网友A:
一个输出由两个输入控制,关键是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B:
呵呵;一个输出点可以由N个输入点控制;关键是逻辑关系要搞清;

网友C:
肯定能实现的,只要加上适当 的条件。你用sim试一下 就清楚了。

楼主:
先谢谢大家!我开始是用手动启动气缸左移,而后转入自动循环。只是这个手动启动I0.0后Q0.0没有任何动作,往下I0.1以后程序都能进行,程序开始没有写太多时,手动是可以的,程序写到第9网络后,手动启动就不行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C:
把你的程序和要求贴上来,大家给你看看。呵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搞通了,就是一个输出端不能用两个网络控制。或许可以用复位置位来实现,我正在试验。问题就是开始网络2有个I0.0控制Q0.0,而在网络9中又有控制Q0.0的,这就导致网络2不动作。
// 网络注释
LD     SM0.1
O      M0.0
AN     M2.0
=      M0.0
Network 2 // 直行气缸左移
LD     M0.0
A      I0.0
O      M2.0
AN     M0.1
=      M2.0
=      Q0.0
Network 3 // 梳线滑台前进启动
LD     M2.0
A      I0.1
O      M0.1
AN     M0.2
=      M0.1
=      Q0.2
Network 4 // 梳线气缸左移
LD     M0.1
A      I0.2
O      M0.2
AN     M0.3
=      M0.2
=      Q0.3
Network 5 // 剥线扭线前进
LD     I0.3
A      M0.2
O      M0.3
AN     M0.4
=      M0.3
=      Q0.4
Network 6 // 剥线
LD     M0.3
A      I0.4
O      M0.4
AN     M0.5
=      M0.4
=      Q0.5
Network 7 // 直行气缸右移启动
LD     M0.4
A      I0.5
O      M0.5
LD     M1.0
AN     C1
OLD
AN     M0.6
=      M0.5
=      Q0.1
Network 8 // 转位动作(右转)
LD     I0.6
A      M0.5
O      M0.6
AN     M1.0
AN     M0.7
=      M0.6
=      Q0.6
Network 9 // 直行气缸左移
LD     M0.6
A      I0.7
O      M0.7
AN     M1.0
AN     M1.1
=      M0.7
=      Q0.0
Network 10 // 转位(左转),转位气缸断电
LD     M0.7
A      I1.0
O      M1.0
AN     M1.1
=      M1.0
Network 11 // 绕线圈数计量
LD     M1.0
LD     M0.4
CTU    C1, 5
Network 12 // 直行气缸右移出安全距离
LD     C1
S      Q0.1, 1
Network 13 // 束线气缸前进
LD     M1.0
A      I1.1
O      M1.1
AN     M1.2
=      M1.1
=      Q0.7
Network 14 // 送线电机启动
LD     M1.1
A      I1.2
AN     C2
O      M1.2
AN     M1.3
=      M1.2
=      Q1.0
Network 15 // 数码盘计数确定送线长度
LD     I1.3
LD     M1.1
CTU    C2, 9
Network 16 // 延时启动绞线电机0.5秒
LD     C2
TON    T41, 5
Network 17
LD     T40
AN     C3
=      Q1.1
Network 18 // 绞线数码盘计数
LD     I1.4
LD     M1.1
CTU    C3, 54
Network 19
LD     C3
TON    T39, 3
Network 20
LD     T39
END

网友D:
双线圈输出!

网友E:
当然可以了,应该是你写成双线圈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