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选择了蓝海华腾V5-H-4T2.2G和V5-H-45-1.5G变频器,
说明书里对制动电阻的选择是:
      V5-H-4T2.2G                260W 250RJ
      V5-H-45-1.5G               260W 400RJ
      我手头上有,260W 70RJ的铝壳电阻,请问可否替代上述两种型号?

我总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用的,同样功率的电阻,阻值小了,是否可以说明可承受更大电流?我这样理解对吗?

     另外,试着在V5-H-4T2.2G系统装了一支260W 70RJ铝壳电阻,没发现问题,电阻一点都不热,这会不会是正常现象?

     另外,请问做制动电阻的话,铝壳电阻好,还是波纹电阻好?
     价格比较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两者之间的性能比较。

谢谢~``
周末快乐~``

网友A:
250欧的用70欧的代替应该是不行

网友B:
呵呵;不可以;
一般与标定的阻值相差10%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为什么呢?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可以;
一般与标定的阻值相差10%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知道原因,这样以后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C:
最好是用手册上说的参数,不然说不定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呵呵;阻值太小,那么制动晶体管的电流就会增大,可能会烧毁;
变频器功率越大,配的电阻阻值越小;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B:
呵呵;阻值太小,那么制动晶体管的电流就会增大,可能会烧毁;
变频器功率越大,配的电阻阻值越小;

谢谢讲解~``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关于电阻值的选择,这个参数取决于制动单元和变频器的功率参数(或者是电流参数)。电阻值越小,制动电流越大,当超过装置的电流允许值以后,就是危险的,反之制动电流小于或者等于装置的额定电流,就是安全的。所以不能单纯的说是250欧姆还是70欧姆,要看你的制动单元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是多大。电阻不热,不代表瞬时不过载。因为制动单元的工作是占空比的脉冲工作方式(绝大多数的制动单元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铝壳电阻还是波纹电阻谁更合适的问题。变频器的制动电阻要求是无感电阻(也就是纯电阻)。如果两个都满足要求的话,谁便宜就用谁的。目前似乎是波纹电阻相对便宜吧。为什么要无感电阻呢?这正是因为变频器的制动是脉冲形式的,如果有感,就会产生高次谐波导致损害制动单元的IGBT功率元件。

网友B:
还有散热方面铝壳电阻要好一些;
所以一般我们配出去的,铝壳电阻按规定的功率配置,波纹电阻功率都会放大一些;

楼主:
TKS~`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关于电阻值的选择,这个参数取决于制动单元和变频器的功率参数(或者使电流参数)。电阻值越小,制动电流越大,当超过装置的电流允许值以后,就是危险的,反之制动电流小于或者等于装置的额定电流,就是安全的。所以不能单纯的说是250欧姆还是70欧姆,要看你的制动单元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是多大。电阻不热,不代表瞬时不过载。因为制动单元的工作是占空比的脉冲工作方式(绝大多数的制动单元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铝壳电阻还是波纹电阻谁更合适的问题。变频器的制动电阻要求是无感电阻(也就是纯电阻)。如果两个都满足要求的话,谁便宜就用水的。目前似乎是波纹电阻相对便宜吧。为什么要无感电阻呢?这正是因为变频器的制动是脉冲形式的,如果有感,就会产生高次谐波导致损害制动单元的IGBT功率元件。

是波纹电阻比较便宜。
第一个,我目前就是按照变频器说明书推荐来,但是说明书推荐的,有些是非标功率。
那在变频器说明书推荐的制动电阻,譬如说是2.2KW变频器说明书推荐是260W 400RJ,那我选择的功率范围和阻值范围在什么允许范围内,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呵呵‘
阻值按标的+-10%左右选定;
功率可以加大一些;

楼主:
是我理解错了制动单元的定义了……:(

我是用在车床上,每分钟停开30次,所以加了制动电阻。
我原来是这样理解的,同样功率的电阻,阻值小了,说明经受电流更大,这样消耗能量更大。……
看来,我是全盘皆误……
任何问题都是马虎不得的,要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D:
你可以这样估算:
电机和变频器都是2.2kW的,那么制动电功率也选择2.2kW。利用欧姆定律有:
P=U平方/R
也就是在直流母线上要产生的制动功率,和电机或者变频器的功率相等,不要大于它,否则就是过载制动了,有些冒险。
那么,U是什么?U就是直流母线的制动起始电压。一般选择为DC680V左右,R就是制动电阻值了。
你把这些参数代入公式,R就求解出来了,R值,就是你的制动电阻最小阻值,再小就对装置过载制造麻烦了。有了制动电阻的阻值,再根据你制动的时间长短,选取电阻的制动功率,功率选大了浪费,选小了电阻会烧红的。所以要根据实际的使用频率自己估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D:
电阻值选择210Ω的,针对2.2kW变频器,不要再小了。

网友B:
每种变频器就算功率相同可能配的电阻也不一样,所以还是按厂家的数值配吧;

网友E:
如果制动电阻功率选择符合要求的情况下,阻值偏小的话,很有可能烧毁刹车IGBT,因为它相对于电路而言就是刹车IGBT的一个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