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正常运行时故障停机,出现003即PLC电池没电
所有输出模块都不运行,更换电池后报警消失,过3分钟CPU电源模块电容炸掉。后再换电容还是炸掉,检查输出电压55V。重新更换电源后所有的输入输出都不运行,电脑也连接不上.

网友A:
是C200H-CPU01 ?
有时CPU损坏可能会导致底板损坏;

楼主:
现在更换了底板,但是lk201上的error灯亮着。

网友A:
那说明CPU有问题了;

网友B:
没有缘故怎么会炸滤波电容呢?

输出有55V的电压?这样的估计整个控制板报废咯!

网友A:
呵呵;这个型号一般用了有十年以上了;
出现这个也算正常;

网友C:
你更换的电池型号对吗?
要不就是你换的时候,做的不对,一般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D:
你先要让CPU工作正常,如果正常lk201error灯还亮,拆掉lk201上电缆,cpu重新加电,error不亮,lk201坏了。

网友D:
从你的描述不是C200H-CPU01,你再确认

网友A:
呵呵;
C200H-CPU01如果使用的存储器是RAM,也是有电池的;

网友A:
有C200H-PRO27手编的话你可以用手编连一下看;

网友E:
c200h cpu1连接不上电脑
在你没把电源部分修理好,千万别安装到底板上,以免故障范围扩大。13967587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