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请教:
    各位好!我所在的公司有一些GP,多数是37W2型号的,有些屏幕已经损坏了,但有些屏幕还是好的,我想把程序下载下来以便以后备用,但却在下载程序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握手---错误---GP没有响应,就出现这样的提示.
请问,是哪里没有设置好?还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有些屏幕坏了影响到内部程序的下载啦??

网友A:
把通讯的波特率设低一些试一下。另外你相同条件下连好的屏试一下,如果可以连上就是这个屏的问题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波特率设定问题,
也有可能是GP内部单片机不复位造成不能连机。

网友C:
一般来说是TOOL口问题。

N年前的设备,现在再用的话,很有可能出现TOOL口不能下载的问题。

网友A:
如果屏幕还有显示看一下画面有没有显示进入传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