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PID温控器是用来控制管事加热炉的,电阻式加热,正常时是采用脉冲式间断加热,现在用万能表测试发现热电偶(K分路)是接通的,但是打开加热电源,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指向最大位置,电流直线上升,没有反馈!
 高手求救!!!

 期待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上面不有显示热电偶测试的当前温度?
是否正常;

网友B:
有机会是PID控制卡的反馈回路出现问题,
找台好机调换一下电路板试试。

楼主:
热电偶正常,温控器控制的加热电路可能有问题
控制面板上显示有温度值,是正常的,显示满偏电压表 电流工作时内部温度变化。
温度是直线上升,好像不存在反馈,因为电压和电流好像不受控制。
  如果是温控器坏了,大概要查看哪些部分?我对这方面一点都不懂,希望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是PID控制卡的反馈回路出现问题,
找台好机调换一下电路板试试。

 呵呵,谢谢指导,但是现在我手头上没有现成的好PID控制器,由于自己不懂这块,所以也不敢大动;如果自己检查电路,不知该注意些什么?
 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非常感谢!我查查看

楼主:
   大侠,我刚查看过,按照您的建议重新检查了一下,加热电源打开后,仍然是电压表电流表指针不变!
  如果按照您说的出现线路连接问题,那么热电偶能正常显示温度,那么它的供电线路是否意味着是联通的。而供电线路和热电偶的反馈回路是一条。
  请教您以前是出现哪种情况?谢谢

网友C:
第一步:检查仪表显示温度是不是正常。
第二步:检查设定值与显示值是不是正确。
第三步:看仪表控制方式:接触器还是固态继电器?
第四步:将设定值调整的比显示值小很多,稳定1分钟后,给加热炉上电,看是不是还是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指向最大位置?
是的话:检查仪表参数(主要是控制方式是pwm还是继电器),检查控制仪表的接触器有没有触点粘连,
不是的话:检查仪表参数(P,I,D值)是否正确

只要仪表有温度显示,并且随加热时间增加显示的温度增加,就可以认为反馈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检查仪表显示温度是不是正常。
第二步:检查设定值与显示值是不是正确。
第三步:看仪表控制方式:接触器还是固态继电器?
第四步:将设定值调整的比显示值小很多,稳定1分钟后,给加热炉上电,看是不是还是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指向最大位置?
是的话:检查仪表参数(主要是控制方式是pwm还是继电器),检查控制仪表的接触器有没有触点粘连,
不是的话:检查仪表参数(P,I,D值)是否正确

只要仪表有温度显示,并且随加热时间增加显示的温度增加,就可以认为反馈是好的

 首先謝謝大俠指點!

 我检查了下:1. 热电偶显示温度应该是正确的,该温度是随着加热时间增加而迅速升

               高的。

             2、我按照您说的,将设定值设远低于显示值,没有稳定一分钟。发现通

               电后,设定值是低于原设定值。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指向最大位置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稳定一分钟有什么作用?

             3. 仪表控制方式为PID控制,输出方式为固态继电器驱动信号(SSR)

             4. “检查控制仪表的接触器有没有触点粘连”-不知如何检查,昨天我将

                温控表下下来,其接线处重新拧紧,应该不存在问题。由于不懂内部

                构造,所以内部没有下开看。

            5.   至于PID参数,由于刚买回热电偶那会儿,参数不对,所以经过反复调

               节才找到反馈较好参数,一直都没有调整参数;调节的仅仅是加热方面

               参数。既然热电偶没有调换,参数应该不用调整吧?

楼主:
        另外要提一点是: 炉子以前是好的,由于一次电源线烧断后,误认为内部加热丝有问题,所以辛苦拆开,不小心弄断加热丝(那东西很脆)。经过考虑试着用马弗炉旧的碳棒代替一小段加热丝,勉强连接上。通电当时还是可以的,考虑到这种链接不是权宜之计,所以就没有设定固定速率降温。但是问题就出在那次保温结束时,发现显示温度窗
温度显示为HHHH,按照炉子说明书这样故障在于传感器即热电偶断了。上次就是这样子的。当时很懊悔,就随手将热电偶向外拔动一点,奇怪的是温度又有显示了。当时就没有管它了,让它温度降下来。 第二天的情况就是现在这样的:打开加热源电压电流都最大,显示值直线上升,不得已关掉加热电源。

        恳请高人指点!

楼主:
谢谢指点
1. 热电偶显示温度应该是正确的,该温度经过内外部热电偶验证

2. 将设定值设远低于显示值,发现通电后,设定值是低于原设定值。
   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指向最大位置,设定的其它时间参数会随着
   强加热,进入下一步时间很长,因为加热的惯性很大。

大侠指点!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热电偈控制的继电嚣

大侠,请问热电偶的继电器在温控器内部吗?如何检查其正常呢?

网友E:
朋友你的PID加热好像变成位式控制了,你看看温控仪中的参数变了没有,你的温控仪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F:
加热系统,控制部分我建议你用欧姆龙E5EZ温控器,加西子固态模块,很实用
E5EZ温控器它本身自带PID控制,可以设置三段温度控制,有一组0到10伏输出

网友G:
可能换一个固态继电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的PID加热好像变成位式控制了,你看看温控仪中的参数变了没有,你的温控仪是什么牌子的。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仪表参数查看了下,和说明书上一致,只有PID参数当时是根据热电偶来调试的,热电偶没换,参数就没动,应该没有变的。

温控仪是WKT-89,说明书上讲可对单点温度进行8段式控温

网友H:
我告诉你怎么检查! 你的问题有两点可能:
1.断开加热回路 ,也就是不通电,用万用表打的你的可控硅,应该是截至的 ,如果直接导通就是可控硅被击穿了. 不管你有无反馈,上电就是满电压,满电流.
2.如果上述问题不存在,就是第2种可能,温控表的信号反馈模块坏掉了,一般温控表控制可控硅为.0~10V  0~24MA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反馈输出信号应该为 0~10V  或者0~12V
不过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最大 因为你前边出故障过,很可能是可控硅已经被击穿了,只要通电就导通 ,你温控表,热电偶反馈信号 根本就就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告诉你怎么检查! 你的问题有两点可能:
1.断开加热回路 ,也就是不通电,用万用表打的你的可控硅,应该是截至的 ,如果直接导通就是可控硅被击穿了. 不管你有无反馈,上电就是满电压,满电流.
2.如果上述问题不存在,就是第2种可能,温控表的信号反馈模块坏掉了,一般温控表控制可控硅为.0~10V  0~24MA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反馈输出信号应该为 0~10V  或者0~12V
不过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最大 因为你前边出故障过,很可能是可控硅已经被击穿了,只要通电就导通 ,你温控表,热电偶反馈信号 根本就就不起作用!

非常感谢appre333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I:
你的可控硅是过零控制的吧,这样的话,是满功率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可控硅是过零控制的吧,这样的话,是满功率输出的

1,什么是过零控制?能详细说下吗? 谢谢

2, 如果用万用表去量可控硅任意两脚,都是导通的,那么能认为可控硅已经被击穿了吗?
  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09-09-11):
您好!您说的可控硅过零控制是什么意思?温控器是采用固态继电器SSR驱动控制信号
引用 网友I:
你的可控硅是过零控制的吧,这样的话,是满功率输出的

您好! 经过检查WKT-89温控器内部无可控硅,是固态继电器控制,只有三极管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