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一直以来我心中中有个疑问,就是光电耦合器前后级隔离这个问题吧!

假如说光电耦合器所隔离的两端供电电压都是5V的话,那么我强行把前后级接成共地不共电源,对系统有没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A:
没有!那么你原来用光电耦合器就是一个错误?

网友B:
i光电隅合器它就是起到分开前后级的,要是能把前后级共地的话,那说明这电路根本就不用光电隅合器

网友C:
要看是什么地了

网友C:
若是两端都用联合接地体就能共地

网友D:
不是一个电压,共地也没有影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