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个麻烦问题,是关于开关电源方面的。

一个24V转5V/15V/15V的开关电源(不是DC模块),反馈电路和其他的一样也是从5V输出端子进行采样比较后构成负反馈电路。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5V电源输出正常,两路15V电源输出在开电瞬间有16V电压输出(这个应该属正常吧),但是几秒钟后,一路15V降为11V,一路降为13V多。

按常理讲只要5V输出正常的话,振荡反馈电路都应该是正常的,那原因会在哪里呢?

网友A:
因为你的取样电路取自5V,所以只能保证5V的稳定!其它两路根据负载情况是不稳定的!
因为如果5V负载加重,势必会使调制脉宽增加,这样才能保证5V电压的稳定性!由于调制脉宽增加就会使15V电压升高!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振荡电容有问题,使输出电压点空比不对称才产生一高一低的15 V输出

网友C:
我也遇到国用样问题。是不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