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打印

楼主(2009-07-25):
请问下各位老师,我画好一个梯形图,大概有200步   文件里点打印 看了一下打印预览只显示了不到50步  下面的也不显示了  换到指令表还好点 能打出来150多步    ,怎么样才能全部打印出来啊

打印机是A4的

用的是三菱的GX Developer

网友A:
200步一张纸应该是打印不完的,多分几张吧

楼主:
我也知道打印不完  就是A4纸  那么打印预览里看到的才50步   显示了半张纸

这个怎么弄

网友B:
默认的是打印全部范围的,你实际打印下看看打印出来的是不是全部

楼主:
朋友告我变PDF就行了  打出来 这效果  梯形图倒是能都打出来了  右母线旁边的那些是什么啊   可以不显示吗   怎么就弄没了

网友C:
软件里应当可以设打印范围;

网友D:
不知你是什么PLC,我打印过OMRON的,你好好看看打印设置。

网友A:
楼主最好到三菱网站去下载该软件的操作手册,上面讲得很清楚

网友E:
不会这样吧!我经常打印。
打印时你选择全部。

网友F:
右边的应该是该元件用在别的地方的步号。

网友A:
不要勾  触点使用者  就行了

网友G:
可以多页打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