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我选用的S7-200的模拟模块中带A/D转换的,想请教的是:
           A/D转换器如何向S7-200,传输数据?大概多长时间传一次??如何采集这些数据?

网友A:
呵呵;除了CPU224 XP外;其它的CPU需要EM231或EM235模块;
转换的值可以直接调用AIW0、AIW2。。。

网友B:
1.如何向里面传数据,你看手册上写的很详细。
2.多长时间读一次,要看扫描时间。
3.读用AIW读出后,再做比例换算,就得到相应的工程量。

网友C:
不用传的,是靠扫描时间的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
   标准电信号经A/D转换存放在AIW0.AIW2.......里的数值,一般是要通过“平均值法”和“滤波”处理后,才在程序中使用的吗??
                                       1.这种说法对吗??
                                       2.若对,则怎么实现“平均值法”和“滤波”?
                                            有例子发一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