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日志报错

楼主(2009-07-25):
刚写了个程序,编译的时候没错误,在离线模拟的时候 说是PLC设置错误,错误的代码是 0X009B ,请问是哪里出错,设置好象没什么不对的啊

网友A:
直接写入PLC内看一下;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型号PLC

网友B:
PLC设置中有设定错误,错误的位置(二进制偏移量)被写入【A406】。将指出的设定更改为有效设置。地址:A40210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串口2我只要把模式设置成串口网关,它就报错。可是我要用到串口2跟变频器485通讯啊,不设也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