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5):
小弟用CP1H做了一个控制程序,上位机的监控程序是用VB编的,现在用PLC通过比例放大板来控制一个比例溢流阀。通过上位机给出电压值,但是控制的精度达不到要求,请问具体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PLC的精度达不到?我没有加算法,直接用的开环控制!哪位达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你的精度是多少?
要分析是模块分辩率问题、干扰还是放大板的问题;

网友B:
还有开环控制精度不高,用PID控制比较好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干扰太大,还有电压不稳定。

楼主:
这个台子不是我具体设计的,我现在负责整改,应该能排除干扰的原因,调正电压后经过一段时间压力还是能稳定在一个范围内,放大板和比例阀用的都是VICKERS的,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有可能是信号衰减造成的呢?

网友D:
PLC模块的精度,阀的精度,都有可能的,看看谁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