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问题,看到以后,加了自己的评论。^_^

限流问题:

我们是轧钢厂。装置是6ra70。参数p100是755a,p171是100%。一次因机械原因,电流达到了限幅而停车。我的问题是,轧机咬钢时的冲击电流达到了900a左右,时间超短。超过了限幅,为什么限幅在咬钢的一瞬间不起作用?

答复1:看看手册g161

答复2:热轧是典型的冲击负载,瞬时很高,但平均负载率很低。
通常在设计时都为了节约成本,充分利用电动机和装置的过载特性。有曲线可查的。
建议再看看手册的 9.15章节《功率部分的动态过载能力》

答复3:装置允许超过限幅一段时间的,可调。

答复4:
1、p171、p172的限流作用不是万能的,它们的限流反应速度是有限的。
2、对于你这种咬钢时的瞬时电流冲击,6ra70的控制器的调节速度是有些跟不上来的,它调节电流不超过某个值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3、你还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说6ra70的输出瞬时短路,这个时候你难道还能指望因为p171限制了电流,而70可以正常工作使电流值不超过100%吗。

答复5:9.15  功率部分的动态过载能力; 你可以仔细看看,里面有相应型号的过载能力曲线。

答复6: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基本上现在的变频器的各种限幅都是限制给定链的,也就是说如果给定值使电流变大,那么会通过限制给定值来限制电流,如果给定值不变而由于负载的瞬间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变频器是控制不了的。你可以自己试试看。至于所谓的过电流,过电压都是影响到直流电压等才报出的。

答复7:可以参考手册的 9.15, 关于 功率部分的动态过载能力

答复8:因为他设成dcii工作制,他可以过载到1.5倍,但时间必须是60s,所以他不会跳,但常时间的过载,他当然会报警了

答复9:限幅对于超调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心得:
这个题目确实很吸引我,感兴趣。因为记得刚接触直流系统的时候,我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但和他不同的是,我问为什么限幅功能不能限制和保护直流电机短路故障。^_^,当时老师就笑了,说电流限幅的调节作用没那么快。电流的速度要远远高于调节器的调节速度。要指着他抗短路保护根本来不及。这也是可控硅的特性决定的吧,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电流截止的问题,而现在的igbt就可以自己解决电流截止的问题,也就能够抗短路保护了。所以,在交流系统中,对igbt没有快熔保护。
正是因为可控硅的触发控制特性,使整流装置把电流限幅作为系统电流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快速熔断器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以解决系统过载和短路的两种防护。可控硅采用快速熔断器做短路保护还是很有效的。当然要选型正确才行。否则,照样会与快熔同归于尽的。
上述回复中,4、6、9是正确的。其他的说什么过载合理性问题都是托辞,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原因就是电流的速度远远大于限幅的速度。

网友A:
太精辟了~~前段时间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呢~~我用的是ABB ACS800的多传动,IGBT整流,用来控制厚板生产线上的定尺剪,我就发现启动的时候电流根本限制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