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我在一个外企做设备维护工作,但是这里没人去给你讲设备的原理,我想把设备的原理好好学学,那样对我维护设备会很有帮助,现在只不过做一些简单的机械维护,我想多了解一下PLC,GP.......设备的资料没问题,我都能借到,但是我想深刻了解一台设备的原理,各个元气件之间的联系,我该如何入手?一直很苦恼,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我维护的设备是做电气特性检测的设备,不知道有了解的没,各位高手多谢了!
爱她就要为她而奋斗!

网友A:
建议首先了解  设备功能,也就是设备能做什么!然后了解设备怎么实现的功能,其中包括表面的操作和实际结构。如按启动按钮设备运行,然后深究,启动按钮是否进PLC  ,启动了那些那些器件,是不是都是同时启动的   等等 。。。。

网友B:
还是先把PLC外围的电气、机械等搞清楚先;

网友C:
建议你先把设备从头到尾仔细看看看,它的构造,动作原理。

网友D:
这简单,你试着去设计这台设备的电路,如果你能设计的出来,基本上原理也就搞懂了

网友E:
这个很简单了,你天天去跟这个设备的操作工学几天不就行了。呵呵
再看一 下电路图,两下一结合就OK了。

网友F:
要先学会对设备进行操作,熟悉操作流程。

网友G:
首先要学会操作这台设备,其次注意一下这太设备大概由那些电气元件组成,当然能够画出电路图最好,然后搞清楚每个电气元件动作的条件以及顺序,到这一步,你已经入门了。

楼主:
维护和设计那是两个档次啊!你说的和我们的设备比较接近,我们公司气动元件特别多
爱她就要为她而奋斗!

网友H:
首先应该会操作,了解设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