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我在程序里看见一段要将输入值变为浮点数后乘以+1000的浮点数。这样结果是不是没有变化啊?可不可以不乘以+1000的浮点数啊?

网友A:
没太听清楚你的意思 ,有一些程序中的数值,传到变频中或到触摸屏中就是10或100的关系,
你只要知道他们的关系,注意变化关系就行了。

网友B:
乘完就会有变化的啊
要不要乘要看程序需不需要了

网友C:
乘以+1000,那么小数点就会左移,可定是有需要才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