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帮忙

楼主(2009-07-26):
公司有一台发那科0I的数控磨床,采用的是绝对位置检测系统,因为长时间没有更换伺服编码器电池,导致零点丢失,不知道如何设置,公司急等着使用,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尽量详细一点

网友A:
发那科伺服系统原点调整方法在网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B: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C:
看看有没有零点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