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请问:怎么样控制2台220V水泵电机。前提是一台是备用的,还要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能实现转换,就是一台坏了。另一台工作。
 最好是用接触器来实现转换。(但是有一个问题,怎么才知道先前工作的水泵坏了)!

  急!!!

网友A:
检测坏了就是检测水泵抽水是不是正常,加个传感器

切换很简单通过传感器信号

楼主:
加个什么传感?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不知您的水泵是做什么用的?详细说明一下使用目的?

网友C:
用浮子触点来实现水泵自动控制.用三个触点信号分别作停止\起动\备用泵投入.水泵坏了的依据是水位.这在手册上都有这种控制回路图,你找下吧.

网友D:
有单相电机保护器,可以选用一个。

网友E:
可以在出水口装一个水压表,根据水压和电机电流水阀等条件可以实行全自动转换!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加个水压表

网友G:
或者在输出U.V.W回路串一个缺相保护器.

网友H:
还是用液位开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