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表

楼主(2009-07-26):
厂里要求装总表,我们的容量是1250KVA,但现在互感器没法装,原先有三只测功率的互感器,不知能不能合用?

网友A:
可以的,注意安装时互感倍数

网友B:
可以串起来用的

网友C:
可以,本来有很多地方电流表功率表及电度表都串在同一电流回路中的,就是功率表用的CT等级一般低些,电度表用CT等级要求高些罢了.

网友D:
理论上是不可以,计量用互感器是高精密仪器。使用前要检测合格方可以使用。这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个差和什么都没有关系,只和钱有关系。

网友E:
原有的不原有互感器,一般的厂里总表的电量,肯定不会与分表的和一样的。因为有各种损耗。

网友F:
这个最好用0.2级的,一般0.5级的不行。

网友G:
串上就行,只是精度不够产生计量误差,还有注意变比。

网友H:
可以,但误差较大。计量用的CT等级为0.2S。且不宜串联过多的电流线圈,以防达不到精度。

网友I:
1250KVA的变压器,进线柜都应该有成套的仪表了,怎么还要求装总表呢?而且,进线柜的计量仪表归供电部门管,厂里不能打开接线。

网友J(2018-12-18):
回复 网友D:
希望WU工能留表电话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