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先试了一幅,然后再加两幅。

网友A:
哇塞,好美哦.

网友A:
怎么不能保存啊?

网友B:
好像有金喜善

网友C:
画做的太真了,也很有立体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保存啊?
动画的*.swf文件是不能复制的,只能按以下方法获得地址后进行直接访问。
右键点[全屏欣赏],会弹出下拉菜单,再用左键点其最下面的属性,可以得到该图片的地址,用此地址即可直接访问了。

网友D:
要是我老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保存啊?
动画的*.swf文件是不能复制的,只能按以下方法获得地址后进行直接访问。
右键点[全屏欣赏],会弹出下拉菜单,再用左键点其最下面的属性,可以得到该图片的地址,用此地址即可直接访问了。
可以用realpaly的下载及录制管理器下载的呀,只要用打好微软的漏洞补丁就可以用上此功能的,在使用时只要在此要下载的播放文件上右键点击,即可弹出将此视频下载到realpaly提示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保存啊?

 动画的*.swf文件是不能复制的,只能按以下方法获得地址后进行直接访问。
 右键点[全屏欣赏],会弹出下拉菜单,再用左键点其最下面的属性,可以得到该图片的地址,用此地址即可直接访问了。
可以用realpaly的下载及录制管理器下载的呀,只要用打好微软的漏洞补丁就可以用上此功能的,在使用时只要在此要下载的播放文件上右键点击,即可弹出将此视频下载到realpaly提示指令
就算您能复制得了,也无法显示,不信您试试。因为文件显示采用了如下的代码结构:
<OBJECT>
<embed></embed>
</OBJECT>
除非您能修改此代码。

网友F:
这几个美女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哇塞,好美哦.
操,好美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保存啊?

  动画的*.swf文件是不能复制的,只能按以下方法获得地址后进行直接访问。
  右键点[全屏欣赏],会弹出下拉菜单,再用左键点其最下面的属性,可以得到该图片的地址,用此地址即可直接访问了。

 可以用realpaly的下载及录制管理器下载的呀,只要用打好微软的漏洞补丁就可以用上此功能的,在使用时只要在此要下载的播放文件上右键点击,即可弹出将此视频下载到realpaly提示指令
就算您能复制得了,也无法显示,不信您试试。因为文件显示采用了如下的代码结构:
<OBJECT>
<embed></embed>
</OBJECT>
除非您能修改此代码。
可以显示的嘛,我就试过,我的播放软件是KMP播放器。

网友H:
还是这个看上去舒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