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我想做个试验,试验一下S7-200利用脉冲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让伺服电机动起来。基本实验步骤是,有一个启动按钮,当按下启动按钮后PLC的Q0.0发3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转动1圈,发完脉冲后接着Q0.1方向信号动作,伺服电机再反转一圈,就这样往复的运动,直到停止按钮按下后伺服电机停止转动。

我现在有个CPU224的PLC,伺服驱动器是MADDT1205(单相200V)。

1。 打算用Q0.0输出脉冲来控制伺服位置,Q0.1的ON/OFF信号控制伺服的转向,怎么来接线呢?Q0.1转向信号接到驱动器的那个端子上呢?Q0.0脉冲输出又是怎么来接线的呢?

2。 我打算让PLC输出200个脉冲电机转动一圈的话,驱动器里的参数该怎么设置呢?设那个参数呢?

3。 伺服驱动器要求的电源是200V,我接个平常的照明电220V可以吗?还得用伺服变压器吗?

4。 伺服电机后面的旋转编码器起个什么作用呢?我打算用5线制增量式编码器2500p/r(分辨率10000),编码器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后,里面还得对这个编码器进行设置吗?如果我想实现电机转动一圈,伺服驱动器输出200个脉冲给PLC,请问该怎么设置?

5。 伺服驱动器接受来在编码器的信号后,再经过驱动器输出脉冲信号,接到PLC上,那么输出的这个是什么形式的脉冲信号呢?我该把这个脉冲信号怎么来接到PLC的输入端呢?

大家看我想实现这个动作,驱动器还需要设置那些地方呢?还需要注意什么呢?希望大家指教一下小弟,谢谢了。

楼主:
大家看这两种编码器有什么区别?使用的场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按照松下伺服电机控制模式里的44 45 或46 47 接线就可以,一个是脉冲信号 ,一个是方向,。因为你这是小惯量100W的 故不用接变压器,直接接220V就可以。编码器起到反馈和记数作用,要设置4B号参说。有事在联系我。

网友B:
呵呵;增量与绝对型编码器的区别我以前在论坛上发过;你找一下;

网友C:
增量型编码器断电不记忆位置;绝对型编码器断电后记忆位置,当然也要看是单圈还是多圈的了

楼主:
电机后面的旋转编码器接到伺服驱动器上,伺服驱动器需要对编码器进行哪些设置呢?这个编码器起什么作用呢?举例说我给伺服驱动器发2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给个反转信号,伺服就会反转,这个编码器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D(2015-07-12):
也正想用S7-200控制伺服驱动器呢,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