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近日本人调试几组船用发电机组时,有一台机空载时频率波动很大,约在45至52之间波动,但同时转速波动很小,约20转左右(30转一赫兹)。量输出电压也只有130-160V左右。三相都差不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情况估计是励磁功率不足,频率表是跟电压有关的,电压不足频率测量是不准的.建议你检查一下励磁电压与励磁电流是否达到空载值,如不到,检查一下励磁回路.

网友B:
对,重点查励磁回路

网友C(2011-06-20):
楼上两位瞎说,找我吧,加43764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