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我单位一台37KW的离心风机采用直接启动方式,出现启动困难,启动时间较长热继电器保护动作!但有时还能够启动,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现打算加一降压启动柜,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选55KW或75KW的降压启动柜可以吗?)

网友A:
55可以了

网友B:
直接启动的话,你的变压器的容量要足够大才行,不然就要降压启动。

网友A:
用星三角吧

网友C:
可以用 星三角 呀

网友D:
经济一点的用星-三角,负载较重的用自耦降压启动,不过费用较高。

网友E:
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成本低,使用。

网友F:
用软启动最好了,现在价格也不高。

网友G:
软起动很好!可以一拖多台电机!

网友H:
软启动是较佳方案

网友I:
正常情况下37KW的离心风机采用直接启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J:
你的风机以前运行正常的话,现在电路估计有问题

网友K:
Y_三角...直接启动不起来,说明你变压器还不够大

网友L:
55KW可以了

网友A:
现在一台55KW的软起动器多少钱?

网友M:
风机,有必要再用个软启动吗?星三角就可以了吧

网友N:
如果不是花自己的钱,那软启动是最佳方案,不用大动作,直接换个柜子就行了.星三角还得拉趟电缆,累S你去,而且距离远的话电缆的用也高

网友O:
你得看控制柜和电机的距离
如果很远你最好用软启动
如果很近你最好用星角
如果不是你花钱最好用变频好用得很哦

网友P:
直接启动电压降的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你得看控制柜和电机的距离
如果很远你最好用软启动
如果很近你最好用星角
如果不是你花钱最好用变频好用得很哦
呵呵,有道理

网友Q:
选两个容量合适的接触器,进行星三角形起动,起动控制可靠简单,而且经济。

网友R:
选星三角吧
再怎么说星三角是比较便宜的。除非你不怕花钱。
图如下:

网友S:
现在软起技术比较多,价格也不贵,有的软起尺寸还不大,不用另加柜子,建议安装。

网友T:
我公司就是和你一样的风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U:
风机采用降压启动,22KW的风机直接启动也相当困难,星三角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