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6):
LD X2
OR Y7
ANI X11
OUT Y7
X2是按钮,Y7是电机,X11是光电开关。现在的我的疑惑是需要可以这个程序时周而复始的(控制圆盘转动,按一下就走1/4)用光电开关控制定位。如果我用以上的程序的话,在第二次启动时候不就由于X11已经有信号导致不能启动了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的,有知道的赐教下。

还有,如果要在某个状态中能实现这个效果,又应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A:
X11是断开信号,你可以去个边沿信号去断开
Y7用置位和复位做X2置位,X11的上升沿复位

楼主:
明白了,就是用LDP,高手就是知道在那里要用什么指令。呵呵
还有说到LDP。PLS,PLF我一直搞不懂,什么叫:驱动输入为ON的一个扫描周期内,软元件动作/驱动输入为OFF的一个扫描周期内,软元件动作?

网友A:
因为PLC是不停地循环扫描的,每次扫描的时间是很短的
驱动输入为ON的一个扫描周期内,这是指这个元件由OFF道ON的时的那一个扫描周期,以后即使是保持ON,再扫描到时也不起作用,这个通常称为上升沿
ON到OFF的那个扫描周期称为下降沿

网友B:
驱动输入为ON的一个扫描周期内;
就是说你输入的信号只在这个接号接通时执行一个PLC的扫描周期;
如果是连续型则只要接通每个周期都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菱FXS1系列PLC怎样使用调用子程序命令,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新手上路。
新手也要看手册哦,编程手册中有专门指令的介绍CALL

楼主:
手册上的例子
LD X0
PLS M0
LD M0
OUT YO
这个程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X0ON,M0是瞬时接通还是一直接通的?PLC的扫描周期很短,那不等同瞬时接通吗?

网友A:
是瞬时接通,就一个扫描周期通

网友D:
和X的上升沿差不多,就是可靠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