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下沿问题

楼主(2009-07-27):
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设置上下沿呢?

网友A:
当你只需要一个脉冲信号而非持久不断的信号时,你需要使用上下沿。

网友B:
瞬间需要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C:
我举个例子吧,有一个运料小车,上面有一个接料的伸缩套,用气缸带动,并有两个开关,一个上位,一个位。用小车的位置开关的上沿来驱动伸缩套伸出,用伸缩套的下位开的的上沿来驱动小车前进。

网友D:
上升沿、下降沿是只在信号接通、断开的瞬间执行一次;
而连续执行的则是信号接通的每个扫描周期都有执行;

网友E:
最简单的累加器,你不用“沿命令”就乱套啦

网友F:
这个信号在接通或断开时,只使用一次

网友G:
上升沿可以理解为一般的按钮,接通了就谈回来
下降沿和上升沿一样都是表示一个瞬时的信号,不管接通多长时间只有接通的那瞬间起作用.
不管切断多少时间,只有切断的那瞬间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