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7):
我单位办公楼有几处楼道走廊拐角处的声光控开关白天也亮、开关又是好的、不知能否调整开关至正常工作状态、请懂此的大侠帮助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可能是白天拐角处比较暗吧

网友B:
声光控开关,只要满足条件当然就开作了。
如果你还想人为控制它,你就断电吧。

网友C:
看看里面有没有电位器可以调整

网友D:
调节里面的电位器,增加灵敏度就可以了

网友E:
开关安装时要注意光敏点的朝向问题,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F:
声光开关用起来没有触摸感应的用着好用吧!

网友G:
我们单位用的是触摸延时断电的开关.这个比声光控的好.

网友C:
以前用过触摸延时断电的,确实觉得不错

网友H:
调节开关内部的电位器。你的开关灵敏度过高。拐角处光线太暗,光敏管系数过低,把系数调高点就可以了。可以做试验的,用手遮住开关的感应区,然后调节。达到要求后,装好即可。

网友I:
是一直在亮吗?从来都没有停过.那就是开关坏了
要不然就拆一个开来调节看看,小心电容放电咯

网友J:
要调节感光的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