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改造项目

楼主(2009-07-27):
请问我公司用一个PLC项目改造包含原有拖动系统改造,通常行内的电气设计和调试费用是怎么算得呢 目前改造设备须更换部件的总价为30万,谢谢!

网友A:
有的按PLC的点数来算,有的按硬件的总价来算,有的按编程的难易程度来算。
要看你找的公司了。不知能不能把你们要改的内容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报个价也行。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每个公司的算法不同,不过像您说的这样的项目,一般是按你工艺的复杂程度来算,工艺要求决定使用的硬件,决定软件复杂程度。

网友D:
没做过改造的项目.可以看看哦!

网友E:
感觉得要3万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