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达人

楼主(2009-07-27):
型号是CP1H-XA40DT-D,现在输入端有问题,输入端的公共端子0V,COM端子接的是24V,问题是现在上电后公共端0V上的保险烧掉,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情况下的短路引起的过电流?

网友A:
很简单嘛!输入端子电源有短路了.

楼主:
...关键是前两天试机器没问题,昨天就短路 ,没道理的啊

网友B:
有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引进的干扰呢

网友C:
“输入端的公共端子0V,COM端子接的是24V”,如何理解?
-----看似把电源短路了

网友D:
输入端的公共端子0V,COM端子接的是24V,这两端子是一回事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端的公共端子0V意思是所有的输入端都是0V的,COM端24V,完了输入端前面有哦保险的

网友D:
所有的输入端都是0V的哪一路保险烧掉了

网友D:
你的熔断器应装在进COM端子上

楼主:
这个没什么的,现在问题出来了,是航空插头短路(旧的),导致220V直接进24V了。。。

网友E:
220V直接进24V,如果进去了你这台PLC恐怕要报销了;

楼主:
欲哭无泪啊

网友C:
被忽悠了
引用 楼主:
这个没什么的,现在问题出来了,是航空插头短路(旧的),导致220V直接进24V了。。。
哈哈 设计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