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7):
刚毕业 我看德力西选型手册叫通用电源开关 但是上网查没有

上学的时候学的叫整流器  如果买的时候叫什么

还有直流48V的小型电磁继电器 功率是多大

请大家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学校毕业出来的?

感觉问这问题怪怪的。

网友B:
应该叫开关电源吧

网友C:
电源变换器,注意功率的选择.
直流48V的小型电磁继电器 功率是多大 ?  这个要根据你的负荷大小来决定.

网友A:
确切的讲应该叫直流稳压电源。
你买的时候可以这样给老板讲:“老板,有没有交流220进,48V输出的稳压器.”这个很通俗的哦!
关于继电器功率选择,要看具体负载情况而选择触点容量合适的继电器.

网友D:
应该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E:
你问题,问得不够明白啊,前面的东西,叫开关电源吧
(还有直流48V的小型电磁继电器)功率? 问的是触点额定电流么?

网友F:
开关电源还是比较常用的,别的还真没用过。

网友G:
不稳压的叫整流电源,稳压的又分为两种,一种叫直流稳压电源,另一种是开关稳压器!通用名称应该是AC/DC电源
你问的是继电器的线圈功耗还是触点功率?没有说清楚!!

网友H:
一看就知道不像是专业的啊!

网友I:
没怎么明白

网友J:
开关电源;

网友K:
直流电源,或者开关电源都可以吧

网友L:
我这叫开关电源

网友M:
应该叫开关电源吧, 还有你为什么要用比较冷门的东西啊,DC24V 难道你不喜欢用吗?非要48v的吗?据我所知 一般的都是 AC220V  AC110V  DC24V  DC12V  DC9V  DC5V  的最普遍了。

网友J:
DC48V的开关电源也很常见;

网友B:
DC48的继电器也很少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