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7):
时下,天气一天热过一天。要是上班不开空调,简直没法工作。
电视、网络、乃至公交站牌到处可见变频空调的广告,似乎不买变频空调就不时髦一样。
可听业内朋友说变频不一定节能,那么这些变频空调又是否省电呢?
希望行内的人士指点一下,以作日后参考。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变频空调肯定能省电!但是是有条件的?能节省的电能也是非常有限的!用放大镜才能看到?
普通空调是间断工作的!即控制到温度停机,温度上升到一定时启动。启动时的启动电流比较大!如果你的房间需要控制在26度,需要制冷量为100,空调如果只能提供95的制冷量,那么你的空调就是不停的工作也达不到要求!!所以要选用制冷量为120-150的空调才可以。对于变频空调也是一样的!所谓省电主要就是节省了那个普通空调的启动电流!但是从性价比上来看,能省下来的费用需要几年才能收回来。如果出现问题需要修理!那你可能就要陪了??仅供参考!

网友B:
针对楼上的发言封精,这主要是基于这个发言,能采用通俗的语言,基本准确的描述了普通空调与变频空调的工作状态区别。
说得很好,普通的空调,采用的是间歇工作模式,所以屋内的温度是有波动的,而采用变频空调,空调的工作是连续模式,室内的温度基本是恒定温度的。这里的节能是次要的,调节的效果是明显区别的,特别是老年人,对温度的变化相对敏感,室内的温度能保持恒定会感觉很舒适。

网友C:
当你在一天中第一次开启空调的时候,它能迅速以较高频率运转使房间的温度快速达到设定的温度

网友D:
顶楼的好像是专业作空调的,看来真的没有必要用变频空调了。不经济呀

网友E:
估计是做变频器的吧!

网友F:
呵呵;
这个还与安装的房间、使用的情况有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
尤其是“到处看看”,以后选购空调的时候俺就好判断了,争取不被商家忽悠。呵呵

网友G:
省电不省钱。长时间用的就好。一天开不了几个钟的就要考虑好

网友H:
楼上的省电不省钱,指的应该是开空调的时间不够长,就没必要购买变频空调吧

网友I:
应该是能感觉舒服一些的

网友B:
如果是我,现在买空调的话,我会选择直流变频技术的,这个比较新,先进的取代落后的,这是必然。直流变频空调,我听说采用的是直流电机,永磁双转子,电枢是PWM调压控制,就是正常运行也比同功率的交流机省电。因为它的激磁不用电,是永磁体。我并没有去深入的搜集信息。因为我到现在一点都不喜欢空调的环境。

网友J:
变频空调应该能省电

网友K:
不同意省电说,同意舒适说, 只对于普通空调频繁启停的情况下,才可能省电。其它情况不好说是省电还是费电呢。

网友L:
起动一次空调的消耗相当于正常运行多长时间的消耗?

我一亲戚为了省电是开15分钟,然后关闭空调,等10分钟后再开,如此反复.

我认为这样并不会省电,但他说他看电表测过会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起动一次空调的消耗相当于正常运行多长时间的消耗?

我一亲戚为了省电是开15分钟,然后关闭空调,等10分钟后再开,如此反复.

我认为这样并不会省电,但他说他看电表测过会省电.
此方法即便是省电,是不是也比较累,要全神贯注的操作,否则错过了时间就不灵了。^_^

网友M(2009-09-08):
二楼说得对、、、

网友N:
变频器本身也要耗电

网友O:
变频空调肯定比普通的空调要省电  不过估计要比普通空调贵好多!

网友P(2010-05-31):
主营丹弗斯、A-B、ABB变频器、软启动器、PLC、低压电气设备等。电话:15110126232  010-51660491-810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起动一次空调的消耗相当于正常运行多长时间的消耗?

 我一亲戚为了省电是开15分钟,然后关闭空调,等10分钟后再开,如此反复.

 我认为这样并不会省电,但他说他看电表测过会省电.
此方法即便是省电,是不是也比较累,要全神贯注的操作,否则错过了时间就不灵了。^_^
以前见过所谓的“冰箱节电控制器”,即是按设定时间间歇通断冰箱电源,来实现所谓节电控制的。节电效果到底如何,不太清楚。是不是也用的这样的“空调节电器”呀?人来控制那可是太累了。哈哈。

网友R(2010-12-26):
引用 网友O:
变频空调肯定比普通的空调要省电  不过估计要比普通空调贵好多!
支持,肯定省电,但不一定省钱,
比普通空调多出的钱几乎可以再买一台了,看你一年能省出多少电费了.

网友S(2013-08-22):
节能环保是主流。

网友T:
可以打个比方,采用工频工作方式的空调,温度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就像普通的空压机一样,气压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变频空调可以把房间的温度恒定在指定的温度,就像经过恒压改造的空压机一样,可以把气压恒定在某个压力上,至于能不能省电节能,大家想一想吧。

网友U:
就是 变频空调保修年限都要比普通的少 一旦坏了 花的钱比普通的更多哦

网友V:
不是所有的都省电

网友W:
 变频空调我觉得省电是在于你购买的空调的制冷制热量大于你的房子需要才会有效果,如果小,整天工作没有意思,而且,省电实质上是省的是大网的电,整个系统少一点那个冲击电流吧

网友X(2021-07-28):
理论上能,其实变频空调主打是提高舒适度的。
实际上嘛,变频空调的舒适性和厂家控制软件水平的高低大有关系,我用过的变频空调温度波动大的也不少,海信就是一种(至少是某两种机型)。
另外,变频空调不能省电不省钱,5年后故障率高的话,省的电费可能就不够维修费和折腾的时间成本了。

网友Y(2022-08-17):
回复 网友Q:
这样开空调,就跟我们这晚上睡觉前开空调,定时一个小时,或者2小时一样,省电要是不用,大功率电机,省电才明显,特别是用不到而定转速的设备